[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极点分析

楼主(2024-08-30):
如图所示的二级运放电路,看资料说GBW=gm1/(2πCc),电路的主极点是多少?运放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的密勒补偿电容Cc并没有接在第一级的输出端,能起到频率补偿的效果吗?原文链接

GBW公式

GBW公式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M4等效看做一个R,是不是就对上了 0.0

网友:
楼主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哈,应该是可以

网友:
这是Ahuja补偿,次级点位置比Miller补偿更高一些

网友(点评):
Ahuja补偿或者Cascode补偿,次极点未必比Miller补偿高。 只不过,Miller补偿的零点是RHP,Ahujia或者Cascode补偿是LHP。 而且Ahujia或者Cascode补偿多一个次极点。

网友:
4楼正解   ahuja补偿的变体  又称cascode补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点评):
学到错误结论了!哈哈哈。。。。。。

网友A:
没法回复唐老师的点评,再评论一下hhh
没学到错误的,我是看了唐老师您再4L的点评,然后去看了一下以前整理的补偿文档hhhh算是学习+回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回复唐老师的点评,再评论一下hhh
没学到错误的,我是看了唐老师您再4L的点评,然后去看了一下以前整理 ...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补偿的文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