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板级射频功放转方向去做PA管内匹配,前景怎样?

楼主(2024-08-30):
如题,楼主在做RRU的射频功放,有个跳去上游供应商做大功率PA管内匹配的机会,不知未来发展如何?望同行大佬或相关行业的朋友们可以交流下给点建议。

网友A:
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异,没有明显提升,内匹配行业面更窄。不建议从甲方去乙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异,没有明显提升,内匹配行业面更窄。不建议从甲方去乙方。 ...

是的,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和论文,大概有点了解,这块不涉及管芯设计,是把选好的管芯输入输出做一个等效阻抗,然后在管芯外面搭电路去设计满足某一频段的PA,内匹配的电路模块(片上电容或微带)再用金丝键合连接起来,这么看其实不算芯片设计,只是从板级电路往管子内部延申了一些,用的高介电常数材料,可以把电路面积进一步缩小到管壳内部;做久了是不是只能在乙方同行业类似的岗位跳来跳去?还是做不了芯片设计吧(管芯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和论文,大概有点了解,这块不涉及管芯设计,是把选好的管芯输入输出做一个等效阻 ...

高功率的管芯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晶体管,没有什么设计可言,重点是工艺。你如果想做芯片,应该去找MMIC的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的管芯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晶体管,没有什么设计可言,重点是工艺。你如果想做芯片,应该去找MMIC的 ...

不去了,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B(2025-04-21):
引用 网友A:
技术上没有太大差异,没有明显提升,内匹配行业面更窄。不建议从甲方去乙方。 ...

佬,请问您有内匹配PA的设计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佬,请问您有内匹配PA的设计资料吗

你自己搜索一下吧,我电脑上没有,主要的资料是NXP AMPLEON CREE这几家公司的。

网友(2025-10-12):
实际上PA设计MMIC和板级的匹配思路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