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DO瞬态响应问题(亦可包括FVF)

楼主(2024-08-31):
想请教大家几个LDO的问题

1、LDO的负载瞬态响应:轻载到重载的tr/tf大家是如何定义的,速度越快过冲就会越大
2、从重载到极轻载下的切换,down shoot会更大且恢复时间更长,怎么处理呢
3、我自己搭的FVF环路增益都70dB了,怎么比论文里大那么多

网友A:
1、看应用,最准确的方法是带着负载的模块从上电到启动一起跑仿真。2、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绕过ldo设计的方法是LDO输出加一路静态电流,避免极轻负载影响负载下的模块的性能。3、需要trade off,增益大了可能速度就变慢,过大的增益没有意义。

网友:
2. Dynamic Bias 下拉的電流

3. light load 的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应用,最准确的方法是带着负载的模块从上电到启动一起跑仿真。2、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绕过ldo设计 ...

突变时间越短的话,过冲电压就会越大,这个是怎么解释的呢?(文章里过冲电压的公式都是与带宽以及PASS管栅端电容摆率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变时间越短的话,过冲电压就会越大,这个是怎么解释的呢?(文章里过冲电压的公式都是与带宽以及PASS管 ...

小信号只和输出阻抗有关。大信号就复杂了,包括ldo多种状态的切换各个节点的摆率和响应。ldo主环路是响应不了1GHz以上电流突变的。

网友(2024-11-01):
引用 楼主:
突变时间越短的话,过冲电压就会越大,这个是怎么解释的呢?(文章里过冲电压的公式都是与带宽以及PASS管 ...

请问哪篇文章里面有给过冲电压的公式呀?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