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获取当前layout窗口图层属性为visiable的图层列表?

楼主(2024-08-31):
比如我现在图层只有AA和GT是可见的,如何获取这两个图层呢?想要遍历当前cell的图层,并把可见的的图层罗列出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techId=techGetTechFile(geGetEditCellView())
layerlist=leGetValidLayerList(techId)
lpps =list()
foreach(lpp layerlist
if(pteIsVisible( strcat(car(lpp) " " cadr(lpp)) "Layers" )==t then
lpps=append1(lpps lpp))
)
lpps
可能这样?

网友A:
mapcar('list geGetEditCellView()~>lpps~>layerName geGetEditCellView()~>lpps~>purpose)是你想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car('list geGetEditCellView()~>lpps~>layerName geGetEditCellView()~>lpps~>purpose)是你想要的嘛? ...

你好,图上只有AA和GT两层是visibility可见的,其它层都是隐藏了,我只想获取这两层可见的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