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语言如何交换孔金属外包上下和左右的shi

楼主(2024-08-31):
点击红色的交换值。我在ciw窗孔里尝试找到金属外包的值,但是没找到,求解惑。

孔设置

孔设置

网友A:
这些参数都是程序算出来呈现给你看的,实际存储的值是list("layer1Enc" lr tb),list("layer1Offset" o1 o2)...
left:lr-o1    right:lr+o1
top:tb+o2   bottom:tb-o2
这是其中一层,另一层同理。

可以通过techFindViaDefByName()看via的默认viaDef值,也可以在layout的view选中一个via,然后用geGetSelSet()~>viaHeader~>viaDef~>??来看。
上面的是默认值,如果单纯只调一个via并且没做任何改动的话,geGetSelSet()~>viaHeader~>overrideParams的值为nil;当你有改动时,改动的值会记录在overrideParams里,覆盖掉改动到的默认值,得到的结果就是你改动后的via参数了。

overrideParams,覆盖参数,字如其义

修改就直接通过via的dbId去修改就行了。比如要改layer1Enc这个属性的值,选中via,通过geGetSelSet()~>layer1Enc=list(0.2 0.2)就可以改了。via的parameters都有哪些可以在官方文档找到

网友B:
这个参数选择孔时在ciw中写入css()~>viaHeader~>overrideParams,这样可以查看到孔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都是程序算出来呈现给你看的,实际存储的值是list("layer1Enc" lr tb),list("layer1Offset" o1 o2 ...

非常感谢,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也确实没好好看文档就是英语不好,看着打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选择孔时在ciw中写入css()~>viaHeader~>overrideParams,这样可以查看到孔相关参数 ...

也谢谢你,就是不好意思没有积分

网友C(2025-07-22):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都是程序算出来呈现给你看的,实际存储的值是list("layer1Enc" lr tb),list("layer1Offset" o1 o2 ...

你好,如果我想修改via的大小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果我想修改via的大小怎么改

在最后一句说了,也举了例子,举一反三就好了。
在官方文档能查到via的parameters,然后想改什么就通过via的dbId去修改就好了。改大小是cutWidth和cutHeight这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