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测试

楼主(2024-08-31):
在12bit的SAR ADC中,在20MHz的采样频率,将近10MHZ的奈奎斯特输入频率下,栅压自举开关中采用单端测试的时候有效位数为11bit,采用差分测试时有14bit,但是在TOP电路里测出来的结果只有11bit,那差分测试的结果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网友A:
TOP电路里如果是差分接法,那就是级联的电路存在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电路里如果是差分接法,那就是级联的电路存在问题导致的

但我用开关(单端测试有13bit,差分15bit),放进TOP电路之后,测试结果就有12bit了

网友:
测试电路和top电路不完全一样的,局部的测试需要有一定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