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和FPGA设计中Verilog语言风格的区别

楼主(2024-08-31):
新人小白

不太明白是如何分辨asic和fpga在设计上的区别,比如generate、function可以在asic设计的代码中写吗?
如何判断代码是asic设计还是fpga的
二者除了采用查找表和门来映射的区别,只看代码能看出区别吗

网友:
区别不大吧,generate、function这些asic、fpga上都能用,s家的很多IP里面都用了,综合工具能识别就行,仿真工具应该都没问题。就是在FPGA上时序要求比asic稍微高一点吧

网友:
区别不大吧,generate、function这些语句FPGA上能用,asic上也可以用啊,s家的很多IP里就用了这样的写法,综合工具能正确识别就行,至于LUT和门电路的映射都是综合工具做,RTL上没啥区别吧。FPGA上时序应该比ASIC严格一点,PR工具调整空间比asic小

网友:
尽量少用,功能验证没问题。ASIC 的 coverage analysis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楼主:
那请问在asic中采用#localparm来定义位宽的形式,其实本质上寄存器的位宽在变化,这在asic设计中也是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