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基础问题,如何减小电流镜失配的问题

楼主(2024-08-31):
就如上图,减少适配的常见回答是增大L值来降低VDS的影响,若现在将两个管子的VDS强制设置相等,那么增加L值还会对失配有影响吗?

网友:
实际造出来的w,l是有误差的,增加w/l面积,能减少相对误差。

网友A:
VDS强制相等只是减小了系统性失调。如果两个电阻有随机失配,同样还会引起MOS管Vgs不同而失配,倘若body还是接地的话则失配还会继续加大(Vth)。如果假设两个电阻没有失配,那么增加L就是通过增加面积减小随机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强制相等只是减小了系统性失调。如果两个电阻有随机失配,同样还会引起MOS管Vgs不同而失配,倘若body还 ...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