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为什么不用MOS管产生?

楼主(2024-08-31):
请问大家,为什么一般用三极管做bgr而不用mos管呢?例如deltaVbe用delatVgs?他们有什么优缺点呢?感谢大家

网友A:
   For my previous company as example.
   The BG_IP is designed by MOS delta_VGS in weak inversion.

 用MOS的优点很明显,因为BJT面积大啊
 还有一个是逆向工程困难,一般逆向都会从BG_PNP开始,只用MOS的BG不好解

   The problem is :
                           variation is larger
                           model is not precise
                           porting between different fab is hard

   结果就是:
          我们部门拿IP部门设计的BG
          仿真时完全不合规,但是我们部门没有人敢动
          因为此IP已经在别的芯片量测并通过了

网友:
model is not precise

网友B: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温度稳定性、线性度和设计复杂性方面的不同特点。下面详细解释一下这些优缺点:  1. 温度稳定性 BJT(ΔV_BE): BJT 的基极-发射极电压(V_BE)对温度有一个线性且可预测的变化,其温度系数通常在 -2 mV/°C 左右。这使得 BJT 非常适合用来产生温度补偿电压源。通过组合正温度系数的电压(例如 VT,即热电压)和负温度系数的 V_BE,可以设计出温度系数接近于零的参考电压。 MOS管(ΔV_GS): MOS 管的栅极-源极电压(V_GS)与温度的关系更复杂,且依赖于工艺、器件的偏置条件和工作点。因此,要实现稳定的温度特性变得更加困难。 2. 线性度和匹配 BJT: BJT 的 V_BE 和电流之间关系的线性度较好,并且 BJT 器件之间的匹配性能较高。因此,在需要高精度电压参考的设计中,BJT 更容易控制温度漂移和电压误差。 MOS管: MOS 管的 V_GS 与电流的关系较非线性,且对电流的变化敏感。尽管可以通过调节工作条件来减小影响,但这通常会增加设计的复杂性。此外,MOSFET 的匹配性能通常不如 BJT,特别是在小电流下表现更为明显。 3. 设计复杂性 BJT: 使用 BJT 设计带隙参考电路相对较为成熟,许多设计方法已经标准化。这使得设计 BGR 电路更为简单可靠。 MOS管: 由于 MOS 管的 V_GS 特性更加复杂,因此在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特别是为了实现温度补偿,可能需要更多的电路和更复杂的补偿技术。 4. 功耗 BJT: BJT 的带隙参考电路通常功耗较低,尤其在低电流应用中,这也是其优势之一。 MOS管: 使用 MOS 管的带隙参考电路虽然也可以实现低功耗设计,但在一些情况下,功耗可能会更高,因为需要更多的电路来补偿非线性和温度漂移。 5. 工艺兼容性 BJT: 传统的 BJT 工艺成熟且广泛应用于模拟电路中,在 CMOS 工艺中也可以集成 NPN 晶体管,使得 BJT 仍然是很多高精度电路中的首选。 MOS管: 随着 CMOS 技术的发展,基于 MOS 的带隙参考电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然而,设计复杂度和温度稳定性依然是挑战。 综上所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MOS 管可以用来实现带隙参考,但由于 BJT 在温度稳定性、线性度和设计复杂性方面的优势,它们通常更适合用于 BGR 电路。而使用 MOS 管实现 ΔV_GS 的 BGR 电路,往往需要更多的电路补偿来达到类似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温度稳定性、线性度和设计复杂性方面的不同特点。下面详细解释一下这些优缺点:  1. 温 ...

谢谢大佬,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my previous company as example.
   The BG_IP is designed by MOS delta_VGS in weak inversion.
...

谢谢佬~

网友:
简单说就是MOS精度差,失配高。

网友:
你跑蒙卡就会发现mos很难

网友:
在 CMOS 工艺中也可以集成 NPN 晶体管,使得 BJT 仍然是很多高精度电路中的首选。 MOS管: 随着 CMOS 技术的发展,基于 MOS 的带隙参考电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然而,设计复杂度和温度稳定性依然是挑战。 综上所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MOS 管可以用来实现带隙参考,但由于 BJT 在温度稳定性、线性度和设计复杂性方面的优势,它们通常更适合用于 BGR 电路。而使用 MOS 管实现 ΔV_GS 的 BGR 电路,往往需要更多的电路补偿来达到类似的性能
=> YES ..
MOS 管实现 ΔV_GS 的 BGR 电路,往往需要更多的电路补偿
Fab 本身有 bjt , 不用白不用 .

你可 try mos 做 , paper 很多用 mos  but , 那發 paper 用

网友(2025-02-18):
最近在做MOS BGR,最大的感觉就是对process和mismatch太敏感了,即使你在某一条件下感觉还可以,工艺角和蒙卡一跑就傻了。而用BJT来做就会好得多得多得多..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For my previous company as example.
   The BG_IP is designed by MOS delta_VGS in weak inversion.
...

想问一下有没有mos管结构的BG分享呀?论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