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同一个文件里对电路图进行多个性能指标仿真

楼主(2024-08-31):
怎么在cadence同一个文件里对电路图进行多个性能指标仿真,就是主电路图不变,只是因为要对不同性能指标仿真所以会加不同的电压源啥的。不想用symbol创多个文件来仿,是不是可以用ADE XL仿啊?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操作,教教俺

楼主:
就是可以在同一个文件里有多个电路图,然后每个电路图是测试不同的性能指标,有没有大佬知道

楼主:
有大佬知道嘛

网友:
在同一个仿真电路里面放置多个不同仿真的测试电路,这样的设计风格终究是不好的,完全没有必要。随着电路设计的深入,这样的风格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建议。

网友:
放多个dut不建议。可以放一个通用激励参数化,然后用不同view,或者maestro里不同test。不过比较之后,我还是喜欢不同sch,名字清晰。

网友:
做多个dut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