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ECO中,如何手动断开cell和电源的连接

楼主(2024-09-01):
小弟在做一个数字的ECO流程,其中有些cell用不上了,想直接把这些cell和电源地断开连接(不想每个输入pin都接TIEH或ITEL),在PR里面,用什么命令可以做到嘛?

还有就是,如果这样把一个cell的输入、输出、电源、地全都断开,然后这样流片,会有什么风险嘛(应该没啥风险吧)?
谢谢大佬们。

网友:
试试detachTerm / attachTerm命,或者 globalNetConnect -disconnect选项。另外,可以输入悬空?

网友A:
数字应该做不到,你得修改std cell 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应该做不到,你得修改std cell gds。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输入不能floatiing 吧

网友:
ECO的时候不要管输入,将输出断开就可以了。
如果担心功耗,那么就将输入短接到一个toggle小的pin上,减少翻转。
如果想省leakage,确实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