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在sdc中会设置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d_by 1

楼主(2024-09-01):
同僚们好
如题,我在做项目的时候看到sdc里面会在一些pin上面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d_by 1 -combitional
如果是divide 1,不就和之前的clock没有任何区别吗?
求大佬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网友:
应该是为了ICG,加上-combinational就是用ICG的Gate前面走combination的generate clock。divide 1是很正常的,clock经过MUX或Gate后一般都是divided_by 1

网友:
个人理解,不写的话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2025-05-21):
告诉sta tool这个分频器的source path,让工具不要乱选path

网友B: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
1.创建一分频时钟很多时候是因为时钟mux,gate,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时钟送个多个ip,分别给每一个ip单独generate一个,这些操作不改变时钟但会影响时钟路径,为了方便约束所以创建一分频
2.其次是combinational这个选项是为了pt追时钟delay的时候走组合逻辑路径(具体原因有点复杂)

网友C(2025-07-01):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
1.创建一分频时钟很多时候是因为时钟mux,gate,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时钟送个多个ip, ...

大佬好,请问"combinational这个选项是为了pt追时钟delay的时候走组合逻辑路径(具体原因有点复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sta tool这个分频器的source path,让工具不要乱选path

没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需求,tool乱选path所以要好好规定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请问"combinational这个选项是为了pt追时钟delay的时候走组合逻辑路径(具体原因有点复杂)"的具 ...

简单来说,pt分析默认是best-case-worst-case方法,这会导致分析setup时launch clock走延迟最大的路径,capture clock走延迟最小的路径,但这个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clk-mux控制信号是静态信号,那条路径不是时钟路径),所以要明确告诉pt clkmux等效一个组合逻辑,不要走时序路径

网友:
这样写有打断的效果,阻止其它时钟通过这个pin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