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语言如何交换孔金属外包上下和左右的值

楼主(2024-09-01):
点击红色的交换值。我在ciw窗孔里尝试找到金属外包的值,但是没找到,求解惑。

网友:
比较麻烦,仅供参考

foreach(a geGetSelSet()
        viaDef=a~>viaHeader~>viaDef
        viaPt=a~>origin
        viaOrient=a~>orient
        newParams=nil
        foreach(b a~>viaHeader~>overrideParams
                case(car(b)
                        ("layer1Enc" || "layer2Enc"
                                newParam=list(cadr(cadr(b)) car(cadr(b)))
                                newParams=append1(newParams list(car(b) newParam))
                        )
                        (t
                                newParams=append1(newParams b)
                        )
                )
        )
        dbCreateVia(geGetEditCellView() viaDef viaPt viaOrient newParams)
        dbDeleteObject(a)
)

网友A:
为啥要这么麻烦,auto打孔不好吗

网友:
这不是Q一下,点下鼠标就换了吗,干嘛还写个脚本

网友:
可以先自己手动创建一个符合你要求的孔,读取它定义这个金属形式的list,你的脚本直接用他的就行。没必要非让他交换,可以把两种孔的list全存上,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用哪个就行

网友B:
什么红色的交换值?点击layout上的孔Q一下那个enclosures里不就是设置外包的值吗

楼主(2025-01-14):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这么麻烦,auto打孔不好吗

因为是反向导进去的,就孔就有上万个,都要报DRC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红色的交换值?点击layout上的孔Q一下那个enclosures里不就是设置外包的值吗 ...

太多了几万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