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W菜单栏集成问题

楼主(2024-09-01):
我写了一个pull down menu,大致代码如下:

; CIW Integration
; creating the "Array Placement" menu item
arrayPlacement = hiCreateMenuItem(
    ?name 'arrayPlacement
    ?itemText "Array Placement"
    ?callback "formDisplay()"
)
; creating a menu seperator
menuSeperator=hiCreateSeparatorMenuItem(
    ?name 'menuSeperator
    )
; creating a skill refresh menu item
skillRefresh = hiCreateMenuItem(
    ?name 'skillRefresh
    ?itemText "Refresh Skill Script"
    ?callback "refreshSkill()"
)
; creating pulldown menu
hiCreatePulldownMenu(
    'EarthMenu
    "Earth"
    list(arrayPlacement menuSeperator skillRefresh)
    ""                      ; empty help string
)
; inserting the pulldown menu in the CIW
hiInsertBannerMenu(
    window( 1 )
    EarthMenu
    100
)
为了能够在初始化的时候加载,在.cdsinit中添加了skill语句:
load("/export/home/wcs/Documents/Analog/Virtuoso/skill/arrayPlacement.il")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在virtuoso启动的时候启动这个pull down menu,每次都需要手动输入load...语句才可以。

这里我自己想了一下,TSMC PDK相关的工具也有集成到相关的CIW菜单中,但是是在触发了相关的脚本后才会出现(比如打开一个标准单元库),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菜单需要一个条件触发?另外,相互之间会不会形成冲突?

网友A:
试试用ciwCreatePulldown()

网友B:
TSMC那个是写在库文件夹下的libInit.il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都写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MC那个是写在库文件夹下的libInit.il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都写了什么

这个文件能获取的信息基本没有,只是load一个ile,根本没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ciwCreatePulldown()

感谢回复!有时间我会试试,给您反馈!

网友C:
没有用procedure定义

网友D(2024-10-04):
引用 网友B:
TSMC那个是写在库文件夹下的libInit.il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都写了什么

请问具体路径是什么呀?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procedure定义

我定义了的;描述问题我只是部分摘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路径是什么呀?没有找到

具体就在cdk里对应的库下,我以9t30p为例:

但这个il只是去load另一个ile,人家加密的没法看的。反正我也不清楚如何反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路径是什么呀?没有找到

以9t30p为例:cdk/tcbn28hpcplusbwp30p140_110a/tcbn28hpcplusbwp30p140/libInit.il

网友(2025-02-17):
是不是加载的.cdsinit文件不是你改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