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差分OTA结构不太理解,求助大佬相关资料或关键词

楼主(2024-09-01):
老师说让仿真这个电路,但是光看看不明白,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希望各位大佬能提供一些相关的关键词或资料可以嘛?
小白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作为bpf中的gm-c的ota,在仿真电路的时候如何确定这些BP3,BP4,BP5的偏置电压呀?手册中只说明了BP4是连接AFC控制电压,另外两个是作为gm单元配置,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定他们的输入来仿真电路。。。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个电路的拓扑我的理解就是最普通的fully differential OTA,只不过P端的负载用了宽摆幅电流源,tail current那里做了source degeneration.

因此BP3和BP5和寻常电流源偏置方法是一样的;至于BP4,他是通过调节那个nmos的导通电阻来控制整个OTA的跨导(1/RS我记得是),间接控制滤波器的时间常数(环路参数)

网友:
这些书本上应该都能找到

网友:
bp3和5这些都是偏置电压罢了,用电流镜偏置形式引过来就行,bp4看着像是某种阻抗跟踪,应该是有个其他电路来控制的

网友:
看到你,就像看到当年的我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让我有顿悟的感觉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看一下casecode的电压偏置如何决定就可以了啊

网友(2024-10-2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让我有顿悟的感觉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