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种【VDS】存在开启电压的晶体管是否可以有应用场合

楼主(2024-09-01):
求助,这种【VDS】存在开启电压的晶体管是否可以有应用场合?
前情提要:氮化镓(GaN)中空穴迁移率很低,PMOS性能很差(电流密度几乎是NMOS的1/100),所以不能像硅一样做CMOS电路。例如,做反相器时PMOS的面积是NMOS的十倍以上。

问题需求:我现在仿真出来一种新型结构的GaN PMOS,电流密度可以达到NMOS一样的数量级,问题是,即使VGS<VTH,也需要VDS<-3V才能开启(这个-3V对应的是GaN的PN结开启电压,所以降低不了)。如果做传统CMOS电路肯定没戏,我想请问有没有可能在高压功率电路中使用(类比PLDMOS的电平移位电路等),让这个-3V的影响没那么大?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奢求能有多好的性能,因为这个-3V确实劣势很大,只是想让电路实现一个基本功能,并且面积没那么离谱。
作为学器件的,我电路水平有限(不然也不会去器件组了),想请问是否可以勉强用上这种器件。如果可以的话,想请大佬给出一个电路方案,有偿,谢谢!不怎么玩论坛,不知道给的悬赏算不算多,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A:
1.你需要工作的电压(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2.反相器中并没有要求管子开启电压低这一说,看你这个仿真比较适合在较高电压情况下应用,高电压下相反如果开启电压高是好事,能够有效减小P管N管同时开启的时间(只需要保证P,N mos都能很好开启就行)。
3.如果是做逻辑控制,PMOS效果是差点,但没啥大问题,如果是做功率器件,一般是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需要工作的电压(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2.反相器中并没有要求管子开启电压低这一说,看你这个仿真比 ...

感谢您的回复!

1. 电源电压应该在100V以内,还没有想好具体的应用,但是PMOS的击穿电压不会超过100V
2. 但是这个是VDS,而不是VGS的开启电压,即VGS超过阈值电压的时候,VDS还需要低于-3V才能开启,这也能用作反相器吗?比如VDD是5V的反相器,用这种器件做反相器,输出电压最多只能到2V。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把VDD加到8V,那样输出就正好到5V了(同时管子的阈值也要调整到±4V)
3. 现在就是在考虑有没有适合用PLDMOS的功率电路场合,同时对这个压降没有这么敏感。

说实话主要就是想写论文毕业,只是希望能有一个方案让电路大致运转起来,也没想过有多好的性能,毕竟现在GaN连反相器都需要用耗尽型N管代替P管。当然,性能实在太差也发不了论文,就是想找个切入点。

网友B:
逻辑电路中器件的过驱动电压Vdsat一般是0.1v至0.2v。ldmos电源电压有12v,20v,应该可以。上面的这个pmos,vgs=-2v,vds多大可以进入饱和区?vth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电路中器件的过驱动电压Vdsat一般是0.1v至0.2v。ldmos电源电压有12v,20v,应该可以。上面的这个pmos,vg ...

目前还在初步仿真阶段,参数都还能调,后面应该能把阈值电压调整到-2V左右,以下是各个VGS下的仿真曲线。VGS=-1V的漏电的问题暂时可以忽略,后面会改善,主要就是考虑这个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电路中器件的过驱动电压Vdsat一般是0.1v至0.2v。ldmos电源电压有12v,20v,应该可以。上面的这个pmos,vg ...

这是仿真曲线。VGS=-1V下有漏电,这个后面会解决,可以忽略;后面会把阈值电压调整到-1.5V~-2V左右。

网友C:
这个和隧穿晶体管的延迟饱和效应效果一样了,不清楚楼主在p型GaN-MOS里做了哪些改动,无非就是源漏电压Vds在亚阈值区对沟道的建立、载流子的运动起到了较大作用。
这种输出特性,做反向器的话,过渡区曲线很软,如果是考虑频率的话也不能用在高频里;如果是做开关的话,应该还好,保证器件工作在饱和区。
我当时做TFET的时候这块没有深入研究,只做了一点点仿真。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勉强实现基本功能具体是想做什么?仅仅是某个电路用到这个PMOS但是不影响主体功能?那只要电压裕度够大的话应该都可以啊,得看你应用的具体要求。
如果不考虑实际意义又不希望搭个反相器啥的看着过于简洁的话,试试共栅输入的运放?PMOS的S端做输入,D端输出,假设普通管子耐压为5V,你这个可以比较8V也能耐住?
或者接成二极管接法相当于VTH=3V的二极管?在某些需要简单稳压的地方,普通MOS的VTH=0.7V要串好几个才能稳3V,你一个就能稳3V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隧穿晶体管的延迟饱和效应效果一样了,不清楚楼主在p型GaN-MOS里做了哪些改动,无非就是源漏电压Vds ...

是一个类似于IGBT的结构,所以会存在这个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勉强实现基本功能具体是想做什么?仅仅是某个电路用到这个PMOS但是不影响主体功能?那只要电压 ...

感谢回复!
主要是我对高压电路应用并不熟悉,只会最简单的反相器、运放,“实现基本功能”想表达的就是电路正常工作而且性能过得去,然后利用这个新型PMOS来发论文(现在氮化镓电路基本只用NMOS)。比如说一个100V的电平移位电路,输出就算没法拉到100V,拉到97V或者95V也差不多了。如果是5V反相器,输出最多只能到2V,那就不属于“实现基本功能”。
现在正在看电平移位电路和H桥电路,所以想问还有哪些常见的电路(电压不超过100V),让这3V的影响没那么大。
共栅输入的运放和稳压我去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