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这句话该如何解释?

楼主(2024-09-02):
这个一个套筒运放设计的例题,在中文教材的317页。最后一句,为什么PMOS尺寸大了,要给PMOS多分配过驱动电压?

网友:
用文字描述来分析电路就是瞎扯淡了。学习Opamp电路设计,还是Allen教材写得好。

网友A:
PMOS的L足够长,ro过大了,超过了设计需求,此时可以减小PMOS的ro,这里通过增大PMOS的Vod的方式来减少ro,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增大Vod能够减小ro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MOS的L足够长,ro过大了,超过了设计需求,此时可以减小PMOS的ro,这里通过增大PMOS的Vod的方式来减少ro, ...

是啊,和gmid的设计方法一致,亚阈值区域的ro最大,也就是沟道电流密度小

网友(点评):
所有管子都做亚阈值区,行吗?亚阈值区ro最大?哪个教材给出的结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啊,和gmid的设计方法一致,亚阈值区域的ro最大,也就是沟道电流密度小
...

大佬,都做亚阈值,我觉得不行,面积大了,带宽满足不了,vgs变小,ro变大,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点评):
通常减小偏置电流来提高ro,或者增大L。 直接减小vgs,来减小电流,从而提高ro,这种做法不提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都做亚阈值,我觉得不行,面积大了,带宽满足不了,vgs变小,ro变大,这个有问题么
...

谢谢大佬

楼主:
哥们儿,你精神分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精神分裂了?

别笑话,最近压力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笑话,最近压力有点大

哈哈哈,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