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后面接RS锁存器的时候,比较器会比较错误,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4-09-02):
这是我用的动态比较器和RE锁存器:

或非门组成的RS锁存器

或非门组成的RS锁存器

或非门

或非门

完整的仿真

完整的仿真
;后面不接为了保持数据的RS锁存器的仿真结果是:

不加RS锁存的仿真结果

不加RS锁存的仿真结果
;如果接了RS锁存器再去仿真:

加了RS锁存的仿真结果

加了RS锁存的仿真结果
;大佬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是RS锁存器预先存在的Q和Qn影响到了X和Y点的充电,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动态比较器

动态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上下P/NMOS都接了CLK所致

网友A:
目前就两个猜测:1、图中的vdc器件VOS存了一个不为零的值;2、第二级的kickback引起,尝试在XY点加一点电容减小第二级kickback对第一级比较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保证比较器输入管的gmove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两个猜测:1、图中的vdc器件VOS存了一个不为零的值;2、第二级的kickback引起,尝试在XY点加一点电容 ...

VOS的值设的0,老师,为啥在X和Y加电容可以减小回踢呢?是在x和y之间放还是接地放?

网友:
你上边那个PMOS可能有点不够强,限制了带宽。试试低频可以不,再去掉RS  LATCH 在CMP out加个100fF的CL试试

网友B(2024-11-18):
想问一下楼主输出结果VOUTP和VOUTN分别有个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是什么导致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输出结果VOUTP和VOUTN分别有个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是什么导致的呀 ...

貌似是锁存器在初始的输出并不是高电平或低电平,是处在中间范围,比较器复位后,RS锁存的输出就会变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