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制作Pcell,pcell parameter求助

楼主(2024-09-02):
求助:最近在学习制作pcell时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大佬们能指点一二,如何通过cdfCreateParam修改原定义的参数?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plib) PCell pview)
        (
        (W  string  "2.0u")
        (L    string  "2.0u")
        (polytype string "top")     :mos gate contact "top"/"bottom"/"both"
        ....................               现想通过cdfcreateparam 改成"radio"类型按钮选择
由pcell本身定义得参数转化成cdf的过程如何实现?
此外,在网上查找过程中看到我自己加入其中实验过程中也产生几个问题,希望可以解答一下
cell_id=ddGetObj(plib PCell)
cdf_id=cdfGetBaseCellCDF(cell_id)
if(cdf_id  cdfDeleteCDF(cdf_id))                //cdfDeleteCDF 是否是删除pcell自身定义的CDF?
cdf_id=cdfCreateBaseCellCDF(cell_id)

cdfCreateParam(cdf_id                //输入值没有输入"u"时数值如何限制?
?name        "W"                        // callback是否正确?如何编写?
?prompt        "W:"
?type        "string"
?defValue "2.0u"
?display        "t"
?editable        "t"
?callback        "cdfgData->W->value = cdfgData->W->value")

cdfCreateParam(cdf_id                //是否正确?
?name                "polytype"                // callback是否正确?如何编写?
?prompt                "polytype:"
?type                "radio"
?defValue         "top"
?editable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cdfgData->polytype->value = cdfgData->polytype->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