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Dscan 两个TAP如何串起来

楼主(2024-09-02):
新手小白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在插bdscan的时候,新插的bdscan chain如何跟已有的scan(Core内)串起来?Core的scan相关的接口用的是PA14等PAD,我现在做bdscan也是用这几个PAD做tck,tdi等,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两个chain没有串起来,相当于是并行的,比如PA14都连到了bdscan的TCK和Core内scan的tck,这样。麻烦各位前辈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你要在代码中处理,记得UG中好像提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你要在代码中处理,记得UG中好像提到过

麻烦问一下前辈,具体在哪个章节?我去找找
我个人理解是把bdscan的TAP的tdo手动连到Core TAP的tdi,把Core TAP的tdo连到 tdo PAD,但是我不知道tdo_en该怎么连,感觉这样时序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前辈,具体在哪个章节?我去找找
我个人理解是把bdscan的TAP的tdo手动连到Core TAP的tdi,把Co ...

啊  我肯定比你新,最近刚接触BSCAN,前些天记得看到过,因为没关注这块,具体是哪里还真不太好找。 bsd  dft  tmax 三个文档都有看。不过下面这个网址里面也有,你可以研究下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课程门户-章节详情 (chaoxing.com)

嘿 顺便请教你下  你知道两套bscan PAD(有单独选择信号)怎么脚本实现两套pad共用一套 bscan吗?  我代码做了mux 封装 但是约束完,会给我报告warning :port到hookup_pin  fail,然后紧接着下面会有Error:0 TAP Controller.....(TEST-8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我肯定比你新,最近刚接触BSCAN,前些天记得看到过,因为没关注这块,具体是哪里还真不太好找。 bsd  ...

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啊,不是很清楚,,,

楼主:
有做过的前辈吗?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