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启动电路

楼主(2024-09-02):
本人小白,求助下各位大神:

bandgap的偏置电路增加启动电路后,是否还需要在核心电路中也增加一个启动电路呢?是否会存在偏置能正常启动但是核心电路进入简并点的问题

网友:
电路结构都没有,哥们又不是算命的。只说一般的BG,只要启动电路正常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偏置电路和核心电路都需要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