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DCBV的疑问

楼主(2024-09-02):
GGNMOS通常是栅极直接接地,而GCNMOS,栅极是通过一个10K到100k左右的电阻接地,利用NMOS的漏极侧到栅极的寄生电容,和这个外加电阻形成RC串联形式的ESD侦测电路用来侦测ESD波形,并在ESD到来之时在MOS管的栅极上耦合一个电压,开启MOS管的沟道泄放ESD电流。

但是最近看某Fab场提供的PDK文件时发现一点让我很疑惑的东西。就是在栅极耦合电阻接地的做法居然能够降低器件的“DCBV”,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做法降低器件DCBV的原因,求大佬解答。一般来说这个电阻应该只是在ESD这种瞬态事件的时候才会产生作用,为啥测静态的DCBV也会有影响呢?

等效电路图

等效电路图

相应的数据,可以查看DCBV随Rs的变化

相应的数据,可以查看DCBV随Rs的变化

楼主:
感觉是测量误差抱歉打扰了。这帖子没法删除了

网友A(2025-02-19):
这个漏电很奇怪欸,中间的电阻的漏电最小,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漏电很奇怪欸,中间的电阻的漏电最小,这是什么原理

我感觉是测量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