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check layout上floating的metal?

楼主(2024-09-02):
(无正文)

楼主:
我上家公司的CAD是把 floating metal的check集成在ERC的check中,floating的metal都会highlight出来,后面这家公司没有这方面的检查,求助etop的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先把连接关系定义好,在DRC或者ERC中都可以;
例如M1,用net area ratio 判断连接关系,两种情况分别是连到diff 和连到poly 上的。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就是floating metal.

网友:
NET AREA RATIO metal1 diff == 0

网友:
在LVS的options里加上这一句

网友:
svrf 搜索 erc pathcheck

网友(2024-11-01):
顶顶想问各位大神如果lvs rule erc没有检测floating 金属需要有什么语句和脚本加进rulefile 里,用pathchk by layer语句假错太多需要一个一个筛选想求一个比较准确的语句

网友:
例如:
M1 NOT INTERACT (VIA1 OR CONTACT)

网友:
可以用pathchk, layer参数选择你想要check的metal。但是好像dummy metal也会被报出来,这个和LVS rulefile内metal定义有关,可以NOT掉。其次和s/d连接的metal还是会报出来,那么你可以用net area ratio语句先过滤掉和s/d连接的metal,也是NOT,然后再进行pathchk的检查。
可能antenna和perc的check 方式会更好?目前没有在这两个方面过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