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检流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24-09-02):
大家好,请问如图所示的DC/DC的差分检流中的滤波电路的原理?为什么将电容跨在差分采样点之间?该怎么分析?如何取值?
有相关文章讲解吗?

网友:
把1uF电容拆成2个2uF电容串联,差分信号对于两个电容串联的中点相当于地,则RC常数就是RC=10K*2uF,很简单的一阶RC滤波。

楼主:
有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明吧

网友B:
你框图里是两件事,去掉电容看,是一个开尔文连接,精密测量用的;电容是对灌入两个差分点之间的杂波滤除,频率我理解是基于电路工作频率确定的,电容选取可以去搜一下电容谐振频率的介绍,工程经验喜欢用c=1/f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框图里是两件事,去掉电容看,是一个开尔文连接,精密测量用的;电容是对灌入两个差分点之间的杂波滤除, ...

电容是对灌入两个差分点之间的杂波滤除”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它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或者说可以等效成其他形式的电路吗?与直接到地的RC、LC……滤波有何不同?

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有解释这个结构滤波的文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明吧

还真没有,就提了一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对灌入两个差分点之间的杂波滤除”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它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或者说可以等效成其 ...

网上有很多介绍电容谐振频率的,你去看一下就行,高频分量从图中红线的地方走了,对于ISP/ISN是一种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就提了一嘴。

这一嘴就是你需要关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