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8 L=30nm drc问题

楼主(2024-09-02):
小弟刚开始做umc28hpc,用自带的hpc放了一个30nm的管子,报DRC错误,有大佬指导啥意思嘛?

网友A:
管子两边没有poly  dummy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两边没有poly  dummy保护

感谢大佬,那这么说这个工艺必须选both dummy poly嘛,因为都加上管子就很大了,感觉密度会降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