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VerilogA模块中的变量DC扫描的问题

楼主(2024-09-02):
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模块,输入设为变量,可以跑DC,功能正确,但在DC里sweep variable的话,正确设置起点终点和步长,只会得到扫描起点的DC结果,无法依次扫描,可能是代码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呢?或者各位大佬们有没有能实现DC扫描变量的verilog模块,感谢关注和指导!

网友:
十进制转二进制,离散的信号,不能扫DC吧

网友:
你把代码和bench贴出来看看,或者你直接调用ahdlLib的看看它怎么写的,把clk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