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有错误但没显示错误是什么在哪

楼主(2024-09-02):
跑完lvs有错误,但是双击后什么都没显示,是空的,找不到错误在哪里,设置我也没改过,就这一个模块有问题,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找找pin是不是漏打了或者是pin上的label层次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pin是不是漏打了或者是pin上的label层次用错了

找到了,不是漏打,是label名字多了一个点,但就是不显示了

网友:
报错也是说pin错了,但是不能具体说哪个pin错了,也挺奇怪的。你说多了一个点,那么pin的label很有能是无法识别特殊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