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仿真go信号是X态

楼主(2024-09-02):
请问大佬们,为什么在做mbist仿真的时候,什么原因会导致MBISTPG_GO信号是X态呢?

网友A:
检查一下BIST CLK,或者Memory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BIST CLK,或者Memory的读写

bist clk是正常的,但是memory的读写一直是X态

网友A:
如果写是X,是mbist controller的问题, 读是X 是Memory本身的问题,看看是不是memory的Power相关的port 给的value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写是X,是mbist controller的问题, 读是X 是Memory本身的问题,看看是不是memory的Power相关的port 给 ...

感谢大佬,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学习下,楼主解决了记得发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