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反向对人有提升吗

楼主(2024-09-02):
我是在读研究生,现在要我搞数字反向的项目毕业,我想学前端设计的,现在分析门级电路做反向对以后的发展有帮助吗,还是最好自己私下再学学正向的知识

网友:
有用,但是初期不明显。逆向里面有数字设计进阶必备的基础背景知识。

网友A:
别来反向数字ic
我搞了反向一年半 感觉不如我在正向设计这边学习三个月学的多 反向模拟还有点用 数字纯牛马

网友:
事倍功半,一个礼拜经验重复10年的无用功

网友B:
数字反向和正向有啥区别呀?

网友:
数字电路反向对前端设计方向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
绝对有用,但不要一直做。反向可以对更底层的电路单元有了解,对工具到电路的映射有认知,还能积累仿真debug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反向和正向有啥区别呀?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正向是根据需求搞出架构,写对rtl代码实现对应模块的功能,由eda软件生成对应的电路。反向就很难上手,一来就喊你看门级电路,猜端口是啥,分析模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来反向数字ic
我搞了反向一年半 感觉不如我在正向设计这边学习三个月学的多 反向模拟还有点用 数字纯牛马 ...

已经没办法了,找老师商量无果,要靠这个毕业,想向前辈请教有没有什么经验,感觉电路太复杂了都不知道从哪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没办法了,找老师商量无果,要靠这个毕业,想向前辈请教有没有什么经验,感觉电路太复杂了都不知道从 ...

我说一点我工作的时候分析思路 不确定对你是否有用哦:
1.去数模混合的顶层 分析哪里是信号端口 哪里是地址端口
2.去到数字模块 根据信号端口的输入输出开始整理 ,整理完整的信号通路,如果在通道中遇到一片一片的同一个sel控制的电路(大部分器件长的一样的) ,很可能就是算法或运算单元等
3.去地址端口往前整理 ,整理出地址如何产生 有没有地址译码电路等等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加密算法芯片反向 ,所以流程大概是这样 不清楚你的是什么哦

网友:
现在开源的代码都很多,数字做反向干嘛呢
数字反向就是一条死路,大规模的SOC都到了几100亿晶体管的规模了,你能靠这个反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点我工作的时候分析思路 不确定对你是否有用哦:
1.去数模混合的顶层 分析哪里是信号端口 哪里是地 ...

万分感谢!

网友:
数字怎么反向,你只能把PR后的门级电路反向出来,能返回到RTL吗?不能的话毛用没有啊。

网友:
最多搞个半年就差不多了,能使你对电路映射有基本的理解,再长就是浪费时间了

网友(2024-10-12):
我也说一下自己浅薄经验,赚点积分:
1. 数字反向绝对有用,这是一个难得学习机会;
2. 做反向的过程中要学习一下verlog,在整理门级电路过程中要和verlog 慢慢映射起来,慢慢理解清楚什么样的代码对应什么样的电路;(这个对后面做正向写verilog 很有提升)
3. 可以锻炼的门级电路逻辑分析能力;(对后续数字设计中ECO修改,等价验证debug,编写hardcell 设计,等等都有很大帮助);
4. 总之,反向工作的目的是提升逻辑分析能力,以及对verilog 的理解,为提升正向设计的能力。最终还是要搞正向,反向设计没啥前途,搞个项目锻炼出能力即可。
我也分享一下实习的时候整理反向的一点点经验:
1. 找到切入点,可以从几个点入手对照手册整理电路,例如寄存器表,外设端口,数模接口,RAM等。尽量多找到几个点,对照手册连猜带蒙去整理,一个点没有思绪换另一个方向;
2. 要不求甚解,完全理解清楚每一个逻辑是不可能的,有些理不清楚,但直到这一大块是干什么的就行了;
3,对状态机,计数器,有规则的算法模块,标准电路等等有敏感性,这些都是整理迷茫时突破点;
4. 结合仿真,这一块电路是一个整体,可以尝试给激励仿真,把功能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