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判断PERC验证结果waive的标准

楼主(2024-09-02):
PERC验证的每一种结果都有waive的时候:
1)诸如P2P的结果中,IO PAD到最近的CLAMP阻抗要求是<=1ohm,实际的结果是1.8ohm,但模拟前端也会建议waive;
2)CD结果中,IO到电源的泄放路径某层金属需要<=100%,实际的结果是150%,但模拟前端也会建议waive。
3)等等。。。。
这就引出,判断PERC验证结果是否waive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1)诸如P2P的结果中,IO PAD到最近的CLAMP阻抗要求是<=1ohm,实际的结果是1.8ohm,但模拟前端也会建议waive;

网友A:
1)诸如P2P的结果中,IO PAD到最近的CLAMP阻抗要求是<=1ohm,实际的结果是1.8ohm,但模拟前端也会建议waive;
一些信号IO PAD先过ESD再到电路,可以不考虑公共路径电阻,公共部分的电阻应该越大越好,这样还能起到很好的限流作用
2)CD结果中,IO到电源的泄放路径某层金属需要<=100%,实际的结果是150%,但模拟前端也会建议waive
估计版图不好改吧,或者更改后引入更大寄生,需要在ESD和性能做折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诸如P2P的结果中,IO PAD到最近的CLAMP阻抗要求是

怎么判断能不能waive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能不能waive呢?

问ESD 设计工程师啊,经过他参考TLP ESD data数据计算评估就知道是否waiv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ESD 设计工程师啊,经过他参考TLP ESD data数据计算评估就知道是否waived

最好 有ESD测试经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