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ref_clock path要求实现

楼主(2024-09-02):
对于一般的IP来说,在spec中可能会有对ref-clock path的集成实现要求,例如 transition / skew / noise / 做短 等。
所以,想请问各位大佬,PD有哪些方法实现这些要求呢?
例如,通过guide_buffer引导走线、在cts时设min属性???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同问,尤其遇到时钟比较复杂的,很多mux,icg切换到最后有送出去的时钟该怎么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