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改看改器件,然后LVS就不能跑了,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4-09-02):
以前原理图版图用的A器件,现在改成B器件,尺寸没办,我直接原理图改完,直接去版图Q改了器件名字,就不能跑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就把规则文件include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
缺少ckt文件,include进去就好了

网友B:
加上识别文件就可以

网友C:
识别文件没选好,器件是不是加了ckt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识别文件就可以

怎么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别文件没选好,器件是不是加了ckt识别层

怎么加呀

网友:
论坛里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  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ckt文件,include进去就好了

怎么加呀

网友:
在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里,有一个include file栏,在里面把文件路径写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