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阵列bulk连接方式导致ENOB低

楼主(2024-09-02):
各位大佬,SAR ADC中电容阵列里mom电容的bulk应该如何连接?
网上资料说应该连vdd或者gnd。我设置bulk是nw连接vdd,但是这样测试显示ENOB只有5.8(总共10bit)。然而把bulk连到上极板后(如图)ENOB就达到9.5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连接才正确?

网友:
接上极板

网友A:
我觉得就接上极板,你仿的时候会发现,这个Bulk无论接VDD还是GND,实际电容权重相邻两位虽然还是2倍的关系,但不是1/2 1/4这种了,会略小于理想的二进制权重,就像CDAC里接了一位下极板始终接GND的电容,参与采样但是没参与转换。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还没摸清。
你简单仿一下逐次逼近过程就能理解我说的问题了。这个BULK悬空、接上极板、接下极板都正常,就是接VDD和GND会出问题,等一个大佬过来帮忙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接上极板,你仿的时候会发现,这个Bulk无论接VDD还是GND,实际电容权重相邻两位虽然还是2倍的关系 ...

感谢回答。
我仿真也是得到这个结论,但是师兄明确告诉我应该连vdd,gnd。所以我想问一下接上下极板的话流片结果能达到预期么(之前见过一次原理不可行但是仿真结果不错),因为按理说bulk还是连到固定电位比较好,但是ENOB降这么多,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我仿真也是得到这个结论,但是师兄明确告诉我应该连vdd,gnd。所以我想问一下接上下极板的话流 ...

原理上确实BULK的NW应该接VDD,而且单独仿BULK接VDD的MOM电容值,跟标注的是一样的,但搞不清为什么CDAC里BULK这样接VDD就会出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也期待大佬能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
有大佬能解释下么

网友:
nw想接什么就接什么,看一下电容的模型或者layout就明白了。电容的两个极板和沉底之间也有寄生电容的啊。

网友(2025-08-0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也期待大佬能解释一下原因

前辈,您好。请问这个问题你当时得到解决了吗?我现在这个三端电容的衬底直接和电容的下级板连接,但是画版图的时候就ENOB就会降的很多,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形成的

网友(2025-11-06):
大佬,看你头像是pipe_sar,我也在做这个,然后涉及到这个第三端bulk接法问题,我想问一下,你最后还是接的上极板吗,因为我发现我接VDD寄生啥的影响特别大,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接上极板和悬空,求助

网友:
为什么不是减小上下极板到衬底的寄生电容,比如避免使用m1,走线寄生最小化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