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个segments=4的串联电阻,最后短接到同一根线上LVS rule里写什么语句能过LVS

楼主(2024-09-02):
如题
1、这几个电阻run LVS时报属性错误,下图中电路只截取了两个电阻,其余两个电阻一样的
2、在LVS options ——> gate中将RC勾选后就能过LVS,但是勾选此选项后其余模块的短路电阻与其余器件连线就不认了有error(其余模块LVS是过的)
3、在LVS rule中设置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改为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也不行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怎么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A:
include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这句没有用,我两个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reduction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题主是想把这个电阻短路掉 留待之后用吗 如果是这样可以让电路把电阻从series改成parallel的连接形式 版图同步改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

这个去掉后LVS rule 直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是想把这个电阻短路掉 留待之后用吗 如果是这样可以让电路把电阻从series改成parallel的连接形式 版图 ...

我也想这样,但是电路不让这样,不让改,所以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
lvs报错截图给一下吧

网友:
有个笨方法,电路中电阻S=4,拆开改成S=1,串4个

网友: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

网友:
我记得在LVS option中勾选RB可以忽略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样,但是电路不让这样,不让改,所以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

他没说为啥不行 我们是这样改的 电路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