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QRC问题

楼主(2024-09-02):
大佬们,在用calibre+QRC提取extracted view格式网表时,报如下问题。*.lib文件定义目录下有extview.trp文件。请问下怎么解决呢,多谢了。

网友A:
提取calibre_view是需要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是FAB给的,可以看下qrc文件的readme 文件。提取网表不需要这个文件,先测试你网表能不能正常提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calibre_view是需要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是FAB给的,可以看下qrc文件的readme 文件。提取网表不需要这 ...

您好!我试着提dspf格式的网表,也提不了报错。

网友:
可以看一下你的图形界面设置吗?看error是讲你有文件找不到路径,你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