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现在启动很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03):
无论什么版本的verdi,启动都起码超过10分钟。环境变量和license都仔细检查过,文件也挪到ssd试过,vcs dve这些都ok。试的版本有 2016 2017 2020

系统版本是centos 7.9

另外installer 装 verdi 2017 2018无法安装(2017是别人装好的打包拿过来的),installer也换了很多版本,看教程用的5.0也试着用了,gui跑直接提示没有有效安装包,命令行基本提取release information就结束了。
包也校验过,跟文本文档提供的校验值对的上
但我看教程里是可以装。

网友A: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清空/etc/resolv.conf,防止进行域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网了?

没联,但是有个dns在,估计是一直在尝试连接

网友C:
1)清理下Home目录下临时文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清理下Home目录下临时文件试一试

加了host之后就好了

网友:
Latest version od Verdi  is "verdi_vV-2023.12-SP2".
Why do you try so old version?

网友:
Your Linux server should not have internet access.
If your Linux server can access the internet, it will report your account name, server name, IP address,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you run tools like Verdi to the 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