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帮忙写一个skill脚本

楼主(2024-09-03):
功能要求:
将gds中ct shrink 0.01,hierarchy结构不变

感谢各位大佬,帮忙写一下!!!

网友A:
直接用Calibre脚本处理GDS文件,几行语句就够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alibre脚本处理GDS文件,几行语句就够了,很简单。

大佬可以详细说下怎么操作吗,非常感谢!!!

网友:
同问,我之前使用Calibre 做尺寸变动都会影响hierarchy, 即使用了DRC keep hierarchy这样的语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大佬解释下。谢谢~

网友:
calibredrv直接缩放

网友(2024-10-16):
用calibredrv打开gds然后缩放ct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