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折叠cascode运算放大器增益问题

楼主(2024-09-03):
请问一下,现在调整所有管子都已经饱和,但是增益时钟在60dB,无法到70dB,调了很长时间没办法

现在右面的PM0和PM1以及PM2的Length为了提高增益都以及设置到最大的1.5u,差分对管的W/L也非常大了
尾电流管的电流为16u

现在应该如何调整才能使得增益达到60dB呢?
另外想问一下,增大输出电阻值得方法是不是将右侧的MOS的Length增大,或者说严谨一点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不要害怕意思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吗

亚阈值区一般意味着大的W/L或者小的电流,高速电路里要尽量避免,但低速应用就没有太大关系,W/L大一点反而会获得更大的gm,更好的匹配,更低的噪声。亚阈值区在很多场景下不应该成为一个spec,而应该是其他指标权衡以后得出的一个结果

网友A:
增大输出电阻,应该同时增大cascode结构中pmos或者nmos的W和L,并保持其比值不变吧,对于选定的运放结构,输入管尺寸确定的情况下,增益的调整我认为也是对输出电阻进行调整。

网友B:
增益就只有gm和Ro,要么提高gm(增大输入管尺寸),要么增大Ro(减支路电流、减小负载管尺寸等等)。折叠70、80db比较好做,好好调下可以到90db。注意增益高,带宽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就只有gm和Ro,要么提高gm(增大输入管尺寸),要么增大Ro(减支路电流、减小负载管尺寸等等)。折叠70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现在的话,差分对管增大gm,就得增大W/L,但是增加之后可能会进入亚阈值区,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现在的话,差分对管增大gm,就得增大W/L,但是增加之后可能会进入亚阈值区 ...

另外负载管PM0和PM1的W/L现在是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输出电阻,应该同时增大cascode结构中pmos或者nmos的W和L,并保持其比值不变吧,对于选定的运放结构,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同时增大PMOS和NMOS的W/L,指的是哪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可是,我现在的话,差分对管增大gm,就得增大W/L,但是增加之后可能会进入亚阈值区 ...

不要害怕进入亚阈值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害怕进入亚阈值区

您指的不要害怕意思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同时增大PMOS和NMOS的W/L,指的是哪个呢?

就是增大蓝框中pmos的W/L,或者红框中nmos的W/L,保持比值不变。

网友:
看看cascode管的drain到bulk的leakage;

网友(2025-06-20):
引用 楼主:
另外负载管PM0和PM1的W/L现在是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