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查看layout用了多少mask?

楼主(2024-09-03):
求助佬们,如何看mask层数

网友A:
Stream Out 时,把这个文件填上,然后去这个文件里找。

网友:
有文档的 多看看文档

网友:
看文档,看哪些是实际的mask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eam Out 时,把这个文件填上,然后去这个文件里找。

这个文件应该只是layer信息,里面有CAD layer和mask layer,有的管子器件用到的mask不一定会在layer里显示,具体还是得查找DR里mask那一栏或者器件那边的表

网友:
我记得台积的有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