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仿真中的analoglib库中的信号源能提供多大电流?

楼主(2024-09-03):
IC5141仿真中的analoglib库中的信号源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A:
可能和仿真器analog设置里gmin这个参数和tolerance的几个参数有关,默认的仿真精度下10^12 A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仿真器analog设置里gmin这个参数和tolerance的几个参数有关,默认的仿真精度下10^12 A应该是可以的。 ...

10^12 A是10的12次幂安培吗?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