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 OD

楼主(2024-09-03):
FINFET制作流程中,是先做FIN,然后由FIN来形成源漏的,那么版图中的OD层(T12),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制作流程中哪一步是形成OD的,OD是在哪的?难道它就只是用来选定有哪些FIN有效嘛

网友:
你这样理解也行

网友A:
OD是定义有源区的,也就是source和drain

网友B:
在版图上的OD并不是实际的OD,我习惯把它称为drawing OD,经过运算后才会在MASK做到die上形成fin

楼主:
版图制造过程中,不是先把所有FIN制作出来,然后再根据管子的位置cutOD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版图上的OD并不是实际的OD,我习惯把它称为drawing OD,经过运算后才会在MASK做到die上形成fin ...

版图制造过程中,不是先把所有FIN制作出来,然后再根据管子的位置cutOD的嘛

网友:
是形成源漏的注入类型 而源漏其实在od阶段已经形成了

楼主:
实际上,OD不是一个实际的层次,它只是用来框定管子的哪些FIN是有效的,制造上看,它是用来生成COD的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OD是定义有源区的,也就是source和drain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