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环问题

楼主(2024-09-03):
这里的P环默认是NMOS的衬底,接上了AVSS,但是为什么P环外围的N环上也有AVSS的电位?

网友A:
画个剖面图 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剖面图 一目了然

请问是这样吗?这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吧?而且之前画的环,只有加了pin或者接了电位上面才会显示,不然上面什么都不显示,这是为什么?这里请教您,还劳烦您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黑底白字没有意义的,不用管,电位是什么得看你具体的连线

网友:
外面没给N阱

网友B:
刷新一下,看会不会有变化

楼主:
可是这是NMOS呀,给了N阱应该会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一下,看会不会有变化

我给它删了,重新在别的地方画了一个加进去就没有了,也有点没太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是NMOS呀,给了N阱应该会出问题吧

要给的, .18bcd的DRC报过
double guardring definition:
for PMOS,double guardring includes N+ pickup(tied to VDD) and P+ in PW(tied to VSS)
for NMOS,double guardring includes P+ pick up (tied to VSS)and N+ in NW (tied to VD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是NMOS呀,给了N阱应该会出问题吧

你不加NW,N+环和P+环就都在PSUB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加NW,N+环和P+环就都在PSUB接地了

不对吧,上面意思是n+要在NW里,因为衬底一般用的都是p衬底,所以p+不用加PW,但是我的N+加了NW。

网友: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
1.你接到了avss上
2.你啥都没接,你只是把这个打开了(Display Net Names ON)自动显示的,不需要管。

网友:
,dnw的n管。xl下点小火花刷新下显示。

网友(2024-10-10):
我猜测是你调N环的时候,搭上过AVSS的电位,然后软件自动给N环一个AVSS的连接关系了

网友:
字不重要,自己接对就好,不小心接到AVSS时,自动生成的字,不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它删了,重新在别的地方画了一个加进去就没有了,也有点没太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

这个可能是你画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vss的电位所以给了这个n环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连上的,所以你重新再画一个放上去没碰到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