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 connect

楼主(2024-09-03):
想问一下做lvs的时候virtual connect在top cell是不是不需要了,top cell中所有的power ground应该都连接好了吧

网友:
是的,top不需要。。。

网友A:
这个也要分情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分情况的啊

分情况时指top还没连接好吗?如果一直把声明放在这里,而实际上top没有连,会不会出现top 没有连好,但是没有检查出来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情况时指top还没连接好吗?如果一直把声明放在这里,而实际上top没有连,会不会出现top 没有连好,但是 ...

你估计没有见过 通过芯片外面连在一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估计没有见过 通过芯片外面连在一起的情况

大佬,那就是virtual connect过lvs,然后在virtual connect report里面自己识别里面报的virtual connect是自己设计上存在的virtual connect还是真的时忘记连的virtual connec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那就是virtual connect过lvs,然后在virtual connect report里面自己识别里面报的virtual connect ...

他的意思是通过芯片外部连接的话,才用virtual connect。否则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通过芯片外部连接的话,才用virtual connect。否则就不用。

不需要virtual connect就把lvs runset里面virtual connect声明直接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