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不过但是PEX过了

楼主(2024-09-03):
请问大佬们。

我改了版图中电阻阻值,LVS显示有property错。但是跑PEX时却显示笑脸是过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容差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差不一致

差30%左右的阻值,感觉应该不会是精度原因。我在对比两个rule看是不是有些option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30%左右的阻值,感觉应该不会是精度原因。我在对比两个rule看是不是有些option的原因?
...

我说的就是rule里面的容差不一致,在rule里面搜tolerance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rule里面的容差不一致,在rule里面搜tolerance看看就行了

rule的精度误差范围(tolerance percentage)是0%。所以排除这个原因了。

网友B:
PEX调用的LVS不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调用的LVS不是一个?

是一个,直接include进去的,对比完了,应该不是rule的问题。calibre设置里有关于property的吗?

网友C:
白香这回你真的玩大了 快跟我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香这回你真的玩大了 快跟我回去

网友:
仔细对比两个rule相关的内容看公式是否有差异

楼主:
家人们,现在怀疑是工具会把电阻看成导线,从而在抽R时一并算上。故此电阻的property错检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