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Dscan 插MUX相关问题

楼主(2024-09-03):
请问一下,使用intercept_connection  命令插入了mux之后,extract_icl导出ICL,没问题,后面process_patterns_specification处理pattern的时候报了以下问题:
    Error: unable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 current PDL constraints.
    Note:   The predefined limit of iApply scan loads and/or parallel I/O operations(64) has been reached while resolving the current PDL constraints. If the ICL network is very complex, consider increasing this limit with the command 'set_ijtag_retargeting_options -max_operations_pre_iapply <number>'.  Otherwise, resolving the iApply may actually be impossible (e.g. because of conflicting iWrite commands, a deadlock in the ICL network, etc).
    Not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were part of the last iApply and are now removed from schedule:
                 iRead ***_bscan_tessent_tap_main_inst.bypass 0b0
                 iWrite ***_bscan_tessent_tap_main_inst.bypass 0b1

    Error:  The iCall of iTopProc 'JtagBscanTestStep_test_logic_reset_iproc',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CL module 'top_wrapper', failed.
    Warning: Due to the current ICL network configuration no input of the ScanMux 'tessent_learned_scan_mux_0' is selected.
                  This might make it impossible to reconfigure the ICL network.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麻烦各位大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把mux的s端 case住看看

网友(2024-12-2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目前也遇到了类似报错

网友(2025-09-18):
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