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这种guardring怎么做的

楼主(2024-09-03):
求大佬这个guardring怎么做的

网友A: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ger

谢谢大佬

网友B:
可以在layout view界面在Create->Multipart Path手动创建MPP,设置完参数后保存成模板,后续在form界面load既可。
也可以用skill创建,函数用rodCreatePath()。
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layout view界面在Create->Multipart Path手动创建MPP,设置完参数后保存成模板,后续在form界面load ...

大佬 (    设置完参数后保存成模板,后续在form界面load    ) 这句话能出个教程吗   不太理解

网友:
这个会改到厂商的TF文件 一般公司不敢让你这么改的  就用mpp path好了

网友:
可以参考https://blog.eetop.cn/blog-1674463-6943687.html这个笔记里面关于mpp path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