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问题

楼主(2024-09-03):
顶层的pin位置和底层模块的pin位置都能一一对应上,没有短路或断路。不知道这个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A:
pin打错了 或者是没放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打错了 或者是没放对位置

我这边已经检查过了,位置没有问题,包括下一层模块

网友B:
sch是不是换名字了,看样子线是对的,而现在sch是<1>,lay是<0>

网友:
工具很少骗人的

网友:
你先把上层pin反过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检查一下pin的层次是用的PIN层还是MENTER层

网友:
看一下你的某些对称的输入输出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是不是换名字了,看样子线是对的,而现在sch是,lay是

好吧问题解决了,是电路那边cpoy成旧版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