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过流保护的?

楼主(2024-09-03):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过流保护的

过流保护电路

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A:
过流的时候采样管电流增大到使p2的vgs比p1小,使p2的漏电压拉低,控制管打开阻止驱动管栅极继续减小

网友:
IOUT增大,采样管电流增大,0.1R上的压降增大,导致P2的|VGS|减小,进而下拉P2的D端电位(控制管的G电位),当控制管|VGS|增大至VTHP时,控制管导通并上拉驱动管G端电位,直至其关断,过流保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的时候采样管电流增大到使p2的vgs比p1小,使p2的漏电压拉低,控制管打开阻止驱动管栅极继续减小 ...

想请教一下前辈,P1和P2管子的电流比例怎么看,10R和0.1R是怎么考虑的,还有控制管左边nmos pmos二极管连接的电路在正常工作情况和触发过流的情况工作状态分别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前辈,P1和P2管子的电流比例怎么看,10R和0.1R是怎么考虑的,还有控制管左边nmos pmos二极管连 ...

电阻上压降相等的时候vgs才相等,所以电阻比例就是电流比例,采样管按一个比例采得电流,再以另一个比例和参考电流比较;控制管左边的二极管连接没过流的时候有一个静态电流,过流的时候从p2流入n管的电流减小,上下电流失衡,n管栅漏电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