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能实现什么功能,工业界有使用这个电路吗?

楼主(2024-09-03):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能实现什么功能,工业界有使用这个电路吗?

模拟IC笔试题

模拟IC笔试题

网友:
就当做一般的题在呗,不用纠结工业上有没有这种电路,分析也很简单,这个ideal op存在DC负反馈,所以负端电压就是2V,从这里开始算就完事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