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基带测试

楼主(2024-09-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现在模拟基带的工作频率是100k-100MHz,输出带0.9V的直流,这种情况如何能测出仿真中的这种曲线呢?
或者应该用什么设备去测输出口呢?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

你都不看楼主发的什么内容就搁着瞎吉儿乱回复?

网友B:
用频谱仪+信号源或者示波器+信号源,单频点的测功率,然后拟合出曲线。

楼主(2025-05-24):
引用 网友B:
用频谱仪+信号源或者示波器+信号源,单频点的测功率,然后拟合出曲线。

十分感谢大佬,我们现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测试